hp 321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1-18):
小弟接到一台老客户的hp321的机器,这个机器已经修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开机掉电,补了330电容上去以后就可以了。第二次是电流跑的很高不显示,做了显卡以后用了几个月,这次拿过来是开机按开关瞬间0.01掉电,后面再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开以后目测没有明显烧焦的痕迹,各大电感没有短路,3  5v电感没有电压,线性3 5v出来了,开机脚有明显高低跳变,南桥晶振起震,刷过BIOS无果。测量IO各供电都正常,当测到64脚的时候发现lid sw 电压0v,感觉不对,于是去追LID -SW这个信号的来源,发现经过开关排线的脚上面,测了一下还是0,接着去追发现是从一个三个角的管子发出的,于是去测量这个管子的条件主供电3.3A SW电压没有出来,于是去查3.3A SW 这个电压,发现这个电压从一个10个脚的排针上面第二脚发出的,再往下追就没这个电压了,现在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请修过的大师指点一下(图纸是迅维网下载的,版号都一样)本人不经常发帖,有错误地方请各位指正出来,第一幅图为IO64脚LID SW 第二幅为开关的5脚,第三幅的2脚,第四幅这个PIN的2脚  。时间太紧没时间整理,勿怪。

网友A:
LID的这个电压  应该是由待机3V转换的   先修待机吧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应该是虑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细心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D的这个电压  应该是由待机3V转换的   先修待机吧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输出有无短路

请问版主,报迅维网远程怎么收费,小弟在电子城上班,想报迅维网远程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报迅维网远程怎么收费,小弟在电子城上班,想报迅维网远程课程。

我已经帮你转发给相关人员了    选择迅维是明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报迅维网远程怎么收费,小弟在电子城上班,想报迅维网远程课程。

你好,我是迅维客服。你想知道远程价格可以联系我QQ有事您Q我1727176051

网友C:
在图纸里搜一下3.3A SW的来源呗!

网友:
应急的方法是拆掉U9000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图纸里搜一下3.3A SW的来源呗!

就是搜不到这个电压的产生,所以才发这个求组的。

网友:
先找产生待机芯片电压的各路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