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供电芯片都拿不下,坏我好事

楼主(2014-11-18):
V星p41t_c31,开机cpu风扇转几下停,拔12伏小4pin风扇能长转。以为cpu供电问题,测场管没问题,加焊供电IC问题依旧,因为开不了机,电压也不好测。打12伏5伏阻值也正常。刷了bios风扇能常转了,测内存上管无驱动,下管有。测uP6103s8  vcc12伏 REFIN4.5伏 boot也有12伏,初步判断芯片坏。因为没芯片替换,淘宝弄了块同样的板子,打算芯片对调测试下自己的判断。淘宝店家蛮精的,芯片上贴了张易碎标签,不好拿。细看电池旁还有一块uP6103s8 ,提起858D,温度打到400,风速四档,快速拿下。接下来问题来了,客户拿来修的这块板子内存供电uP6103s8怎么也拿不下,加点焊膏,温度调到420度,还是拿不下,火了430度加镊子拉才拿下,焊盘是面目全非。怎么会这样啊,记得以前也有一次,一个小芯片像有钉子似的拿不下,自学没师傅指导是真的难啊,望有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拿个料板自己多练习一下就行了,这个芯片新手是有点麻烦。

网友:
见过MOS管粘在板子上的,因为是过热导致的!芯片也可能是过热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第一次搞这个ic的时候也是把ic搞爆了才取下来,不过焊盘没搞坏

网友:
400度估计芯片也废了,

网友:
不是人的问题,是风枪的事儿,

网友:
400度估计芯片也废了

网友:
有些芯片确实不好拆,也不知道为啥,只要焊盘不搞坏,啥都好讲,最可恶的是那些没有引脚出来的芯片,那些焊盘坏了有得救吗?请指教。。。。。。

网友:
风枪接口对准芯片引脚,不停旋转,不能只吹一个地方

网友:
焊工不过关,控制好温度,最好不超过400,要多加练习。

网友:
兄弟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是高手的必经之路。

网友:
多看看饼哥的焊接教程,然后多实验吧,这个真的只能靠自己多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