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5V掉电

楼主(2014-11-18):
今天有美女拿过来370R5V笔记本,进水了,拆开后发现硬盘被水泡得很严重,清洗后正常读取数据,问题应该不大。主板上没有一点水渍,于是开机过LOGO后,显示如下英文:
All boot options are tried.
Press <F4> key to recover with factory image using recovery
然后掉电,不能开机了,拔掉电源再插上又可以开机,又是跟上面的一样掉电到待机。
接上硬盘也是一样,求赐教。我认为是BIOS出错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裸板通电在测试   键盘用外接的

网友:
那就刷个BIOS试下呀

网友:
进CMOS里选择安全的设置试试!不行就刷BIOS吧。记住电池先放电。

网友:
百度就可以解决,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