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HK9MB6DO BIOS

楼主(2014-11-18):
版号: DAOHK9MB6DO   REV: D
  SVF152A25T

索尼svf152a25t daohk9mb6d0.rar

网友(2014-12-19):
lz的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是8M 的吗  我是q64 的芯片

网友(2017-07-31):
是好的 吗   有刷过正常的没

网友(2017-12-31):
我刚才下载了这个bios  不行     然后又下载了 另外一个bios 就亮机了。 说明什么呢。亮机那个  标题是【SONY 疑似通病】版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