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600黑屏

楼主(2014-11-18):
开机黑屏,拆机按住显卡开机亮  松手就不行了 手头只有土炮风枪 没有BGA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都知道是显卡虚,给点“补肾”就行了。

网友:
补补就好了,

网友:
师傅  用什么补啊? 我用松香 不管用啊   求助啊~~

网友:
建议去维修点上BGA保险啊。

网友:
没BGA就用土炮呗

网友:
土炮不行  今天去修点做BGA 谢谢留言的大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