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ACER D525 我干了什么就把你修好了?欢迎大家进来讨论.

楼主(2014-11-18):
    直接进入主题.同行送修易美逊D525 上电0.9X掉电.有时候到滚动条掉电.报价留机.
    拆机一看.二修机.NEC位置六个330.主板上面基本上快被焊个遍了.突然感觉有些头大.我是拆下去重新换呢.还是重新换呢.还是重新换.
    仔细看NEC位置的边上.主板有四个330的位置没装料.我直接从料板找4个330装上.再测试故障依然.打全板电感阻值正常.掉电之前所有电压都出全了.其实我真不想把上家换上的6个330拆掉.总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尝试刷了下BIOS.故障变为0.4X掉电.看来BIOS不对.再刷回来.故障还原.
    想想干维修不能手懒.把上家的6个330拆掉.换上4个330..呵呵.没错.拆掉6个.换4个上去.

    蓝框里面是没有料.后装上去的330.红框里面是拆6上4的330.底盘的漆可不是我刮开的.我还是习惯这样上4个330.
    全弄利索以后再开机.故障还是没变化.头有些大..打开示波器看看吧..

    这个是CPU电感上面的波型.后端抖的厉害.也不知道对不对.测量其它电感的波型就不抖.原谅我的示波器水平吧.到这儿真是没看出啥来.
    刚好瞅着示波器发呆的时候.同行又送了个二修本来.这个本的一修也是我.同行报价高了.我马上修好的时候停手了.我瞅着这个本头更大了.为啥大.你懂的.
跟同行聊天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酒精棉.微湿的那种.无意识的在板子上面NEC电容的位置擦来擦去的聊天.隔了一会儿同行走了.我顶着硕大无比的头颅按了一下电源开关.就出现标题的情况了..不掉电了.试了N回都不掉电了.装屏.装硬盘.

经过至少20遍开关机.都不掉电了.鲁大师压力测试也完全没问题.装机再测试也再也没犯过病.

这个是一修哥给D壳贴的胶带.至此.我顶着一头雾水来问问大家..我究竟干了什么.这电脑就好了.不然真是难受.还望有类似经历.或者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我真是才疏学浅.求教了.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焊膏引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焊膏引起的故障????

有这种故障吗?我曾经来过一台焊显卡的机器.我拆完机看显卡上家焊的太脏了.一片一片的焊膏.然后就仔细擦干净.再开机就亮了.这应该不算数吧.

网友:
神奇的故事

网友C:
真的,我也遇到过这种,可能焊膏导电或者漏电,洗板水擦擦就好了

网友:
神奇吧.现在几个小时了.依然坚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我也遇到过这种,可能焊膏导电或者漏电,洗板水擦擦就好了

我知道这个NEC中间的接地漆边上有两个小过孔.这两个点不能连在一起.有些加330的为了方便把漆刮开上锡的时候.容易把这两个点连上.导致换上330也没用.但焊膏这事儿.我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个NEC中间的接地漆边上有两个小过孔.这两个点不能连在一起.有些加330的为了方便把漆刮开上锡的时 ...

有这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可能,我感觉也没必要太纠结这个,主要的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故障吗?我曾经来过一台焊显卡的机器.我拆完机看显卡上家焊的太脏了.一片一片的焊膏.然后就仔细擦干 ...

有可能的  我记得实的阿林老师说过  焊膏太多了也不好

网友:
维修钱不好挣啊

网友:
太神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焊膏引起的故障????

焊 膏引起的短路漏电确实见过。

网友D:
焊膏引起漏电 的原因主要是焊膏脏了,平时不注意焊膏的卫生 。里面有杂质,特别多的是焊锡渣。

网友E:
那个CPU电感的波形是滤波不良引起的么???????

网友F:
你的同行是财神爷来的,别怠慢了你的同行,他跟你聊天机器就好了.

网友:
是同行的魅力大,还是酒精的魅力大,洗洗就好了

网友G:
两周前接到一样的本,接电流表0.55A,拆机看到NEC大电容,是准备换的,看到上面有四个空位,就直接装了4个330UF的电容,接上电还是一样,客户在旁边看着催着,不放心留在这,后来装好给他拿走了,我想问问高手们,大电容是一定要取下来换才行,还是说有电容空位,补上也可以,,,,,如果排除不是大电容,有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两周前接到一样的本,接电流表0.55A,拆机看到NEC大电容,是准备换的,看到上面有四个空位,就直接装了4个33 ...

你那台如果没猜错问题应该是BIOS的.没捡着可惜了. 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图保险.每次都是把NEC拆掉.然后装上四个300.一直没返修.

网友:
有艰难的.就当提升水平了.也有能白捡的钱.当然了白捡的也是建立在有维修经验的基础上.对吧.

网友:
就是挺神奇的.不然也不会发这个贴来求个答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焊膏引起漏电 的原因主要是焊膏脏了,平时不注意焊膏的卫生 。里面有杂质,特别多的是焊锡渣。

对.对.对..这个有些靠谱了..焊锡渣.非常有可能啊.因为我之前拆过一修的六个330.完全有可能啊.

网友H:
我那焊膏 从来也不檫 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看来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CPU电感的波形是滤波不良引起的么???????

我感觉这个波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同行是财神爷来的,别怠慢了你的同行,他跟你聊天机器就好了.

哈哈..有钱大家赚..同行之前互惠互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那焊膏 从来也不檫 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看来下次要注意了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还不确定是不是焊锡膏引起的呢..不过回帖有提醒.也可能是焊锡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这个有些靠谱了..焊锡渣.非常有可能啊.因为我之前拆过一修的六个330.完全有可能啊.

这得是细节问题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台如果没猜错问题应该是BIOS的.没捡着可惜了. 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图保险.每次都是把NEC拆掉.然后 ...

感谢楼主解答,下次如果还有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多花的时间研究下

网友:
太神奇了,

网友I:
是焊膏问题还是有锡渣??

网友J:
纠结什么呀,收到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焊膏问题还是有锡渣??

锡渣与1.05V对地的这两种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纠结什么呀,收到钱就好了

.这样不明不白的就OK了.真是不舒服.感觉没成长.

网友:
果然是很神奇。

网友:
焊油引起的我也遇见过,这个多半应该是焊油引起地

网友:
这上真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听说过  洗洗刷刷就好的    难道楼主遇到了

网友:
走运罢了

网友:
有时都会这样子

网友:
不可能是焊膏加热就导电,如果是的话,那会烧一大片。可能是加热后影响滤波效果。

网友:
看来是楼主人品爆发啊,还是洗洗更健康呢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修好了的本子……。
拿来是不触发,我拆开机发现3V5V电感旁边有一些棉花样子的东西…,直接用镊子拿掉……再开直接就亮机了……。我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