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50 触摸板不能用 对地测量没断线 有供电

楼主(2014-11-18):
联想V550 触摸板不能用  对地测量没断线 有供电  请问时钟  数据怎么用万用表测量   时钟 数据  对地阻值都是600 多
排线是那种和键盘一样结构的东西 不是铜线
用表量都有阻值

网友:
换一个吧,一般都是换

网友:
那种排线,下面是银浆一类的,可以导电。你用手术刀刮刮就能刮到

网友:
这种排线的主要成份是石墨这种物质,怕潮,怕硬伤。

网友:
换触摸板吧?

网友:
可以用表测下 看看那个排线有没有断线 不行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有没有换过硬盘装过系统试过?

网友:
换个触摸板吧,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换一个吧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换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你的时间是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