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个12V短路的硬盘

楼主(2014-11-18):
今天收了一个12V短路的硬盘,从迅维查贴,说是二极管坏了,一查,还真短路了,但这样的二极管去哪找呢,主板的二极管能用吗?

就是这个二极管,用什么样的二极管可以替换呢?请教。

网友:
直接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是保护用的,超过12v就击穿保护后级电路,去掉也可以用,但是下次就起不到保护作用,电压如果高的话直接烧后面了

网友:
你可能捡到便宜了,,

网友:
丫的我上次就收了一个这么个短路的硬盘,也以为是二极管的事儿,拆开让我郁闷,电机驱动芯片烧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电机驱动芯片换上,居然有杂音,原来是卡磁头了,坏掉了

网友:
随便在电路板上,或者主板上拆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保护用的,超过12v就击穿保护后级电路,去掉也可以用,但是下次就起不到保护作用,电压如果高的话直 ...

说的很对,这个二极管是起到12V稳压保护作用的,防止12V工作电压过高烧坏后级相连线路元器件。

网友:
保护二极管!没有可弃之不用。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用外形差不多的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每次都是拆了,没必要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都是拆了,没必要换一个

直接把那个二极管拆了就可以了?不会对硬盘有影响?

网友:
拆了不好吧!
下次就没保护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的好。

网友:
不考虑再次保护可以拆去,一般都找个换上

网友(2014-12-20):
最好还是换一个吧!实在没有先让这位子空着

网友:
如果是保护二级管是可以去掉的

网友:
只接短路....

网友:
捡到便宜货,羡慕

网友(2015-01-19):
该方法就好合法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