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A N78G5/N61P D3 不跑马

楼主(2014-11-18):
    这个板不跑马装CPU有cpu电压,不过是零点几V,正常的话是1.0v以上,1.4以内,   其他内存供电正常,双波都有,时钟1.5V  。这个板上AM3的U,找了一个U装上去,开始从CPU供电IC查起,查到PWGOOD信号为1.2V,现在问题所在,原本是3.3V的,现在拉低了,于是开始跟线路,找到了一个二极管DV5。DV5的电压也是1.2V,一路跟的去,找到了一个电阻 R197 是103的电阻,旁边还有一个102的电阻,这个电阻一边3.3一边1.2.拆了拉锡过去,插电通电,数码卡马上开始跑马,新人发帖,有所缺陷,多多包涵!!!!

网友A:
开启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吗,没看明白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B:
上拉电阻短接不好吧,要拉低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C:
最好还是换个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D:
经你这样处理后,CPU供电电压还是零点几V吗?

网友:
这个102的电阻阻值正常吗?最好不要直接短接会烧芯片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1.2V,如果是我就认为是正常的了

网友:
信号直接接供电 会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短接不好吧,要拉低的时候怎么办

只是测试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吗,没看明白到底是啥问题

上拉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换个同阻值的电阻,…。

拉锡测试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你这样处理后,CPU供电电压还是零点几V吗?

一点多V,不是零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吗,没看明白到底是啥问题

我又看了一遍,你说的是cpu供电的好信号被拉低了,好像是上拉排阻有问题把

网友:
新手跑线都这么利害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