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P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4-11-18):
如图1993E换了,也不行!大师帮帮我,看看是哪里问题!谢谢......哈.......

网友A:
你发这个点位谁也不知道电路构成是怎么样的,你还不如发个芯片截图,没供电,就查主供电,开启,boot那些,你还是先确定内存供电阻值是正常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点位谁也不知道电路构成是怎么样的,你还不如发个芯片截图,没供电,就查主供电,开启,boot那些, ...

二极管档黑笔对地700多欧,红笔对地200多欧,这正常吗?

网友:
看电路图或者芯片的PDF,这点位的不是亲自操作不能理解的

网友C:
从第一张图看那个1.79应该不正常,这里应是接MOS管D极的供电端,查它的来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黑笔对地700多欧,红笔对地200多欧,这正常吗?

打阻值是红接地,黑接被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是红接地,黑接被测点

红笔对地测是200多欧!
没正经学过笔记本维修,我原来一直修显示器打印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第一张图看那个1.79应该不正常,这里应是接MOS管D极的供电端,查它的来源吧。

赞同!图中蓝色方块应为滤波电容,要给内存的供电稳压电路提供能量,电压一定不能低于内存额定供电的。并且触发后还变为0V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还修什么 修啊  换一板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点位谁也不知道电路构成是怎么样的,你还不如发个芯片截图,没供电,就查主供电,开启,boot那些, ...

没有资料有时候连三极管和MOS管在线测量都无法变别,更何况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B:
感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显卡下边好多电容都短路!我把这组供电的6脚的MOS拆掉内存供电就有了!这板子重做过南桥,显卡离得挺近的,四面有胶的,难道会连锡吗?
大家能告诉我下一步咋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资料有时候连三极管和MOS管在线测量都无法变别,更何况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显卡下边的电容短路了!把那组供电的6脚的MOS拆掉内存供电就有了!不好弄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笔对地测是200多欧!
没正经学过笔记本维修,我原来一直修显示器打印机来的!

那阻值还正常啊,测芯片的条件吧,我以前也修打印机,投影仪那些,现在变成兼修打印机,投影仪了,主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资料有时候连三极管和MOS管在线测量都无法变别,更何况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是的,简单的可以自己推测一下,电路基本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显卡下边好多电容都短路!我把这组供电的6脚的MOS拆掉内存供电就有了!这板子重做 ...

用bga把显卡取下来试一下,这个盖子不能拿下来,拿下来显卡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bga把显卡取下来试一下,这个盖子不能拿下来,拿下来显卡就废了

那问一下这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焊接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问一下这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焊接的呀?

这种好像也是无铅的,当然有铅温度到了的时候试着推一下,要推下面,别推上面的盖子,这种显卡是双BGA封装的

网友:
换一个激放二极管,试试,不行把电容 mos管全部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也是无铅的,当然有铅温度到了的时候试着推一下,要推下面,别推上面的盖子,这种显卡是双BGA封 ...

先谢了哥们!光下边加热就行了吧?以前我看咱迅维有朋友说过爆珠什么的,不知道这个会不?别笑我,
笔记本我还真没东过桥!接触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了哥们!光下边加热就行了吧?以前我看咱迅维有朋友说过爆珠什么的,不知道这个会不?别笑我,
笔记 ...

不行你先风枪吹吹,如果真像你说的是短路的,那只能取下来了,而且必须换了,很多的ibm的料板上都是这种显卡,找个型号一样的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