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H65,H67)机子独立改集显

楼主(2014-11-18):
亲门。最近发现DELL有几款机子H65,H67芯片组的改集显只要把显卡晶震和供电电感去掉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有的时候DELL的机子卡屏很多情况都是由于显卡损坏因起的。我了个去。摘了显示比较麻烦。换显卡又比较贵。这个办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
那在系统里应该认不到独显了吧!

网友A:
能行吗?不会掉电吗?楼主试过多台机没有?

网友B:
DELL什么型号的机器?你不说型号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什么型号的机器?你不说型号我们怎么知道?

亲。你门看清吗?H65,H67的芯片组

网友:
很多机子。我试过三台。OK
不掉电。能用。独显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行吗?不会掉电吗?楼主试过多台机没有?

试 过几台了。没问题。

网友: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下次遇见了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好,可以试验下了

网友:
电感和晶振去掉?

网友C:
只有DELL的是如此吗?楼主有没有在别的牌子的主板上试过?

网友:
这个?玩游戏时可能会有感觉哦。

网友:
这个我弄过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台改集显的机子

网友:
还没碰到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DELL的是如此吗?楼主有没有在别的牌子的主板上试过?

试过一台联想G470,不行。。。DELL的试过三台。OK。

网友:
G470就是个奇芭,独显爱坏

网友:
首先应该是要支持双显卡的机器, 才能独显改集显.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把GPU拆掉,GPU还能以后留着备用,
这个情况我试过2台Dell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