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开机掉电 我这个是个别还是通病?

楼主(2014-11-18):
  开机1.1不显的机器  INTEL的 凭经验直接上BGA加焊显卡了   正常亮机了。
  要说的是 装上主要部件后还进了一次系统 收工打螺丝 不亮了 电流上到1.2左右直接掉到待机了,。。心里一阵郁闷 ,本来是不显风扇机器还是在运行状态的,这哈成掉电了  这要是搞不好客户叫我还原那真他吗的烦躁了。。。
好吧 ~~  心态放平和  但愿不是显卡整废了。。。螺丝白打了, 又拆出来 裸板测试。 没掉 再试 确定没掉。正常。 松了口气。
下面就是排查了  拆光驱 无线网卡 触摸 键盘。。。。当拆到C壳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屏线接口这附近一颗螺丝打上就掉  不打就不掉。C壳直接下了,用手按压屏线无异常。装上C壳的时候从C壳上压屏线发现了一缕小火花闪显。锁定位置。原来是主板上的一个触点接触了屏线没包绝缘纸的地方。
发张图片供各位参考。 就是C5574 边上那个点。。。。

网友:
屏线导电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很多屏线是导电的,

网友:
应该是你装机的方法不对?

网友:
那屏线却是导电

网友:
看来装机细心点没错

网友:
装配问题,虚惊一场!

网友:
我前段时间好像也修到台DELL的机器,型号记不清楚了,原本不亮的,加焊显卡OK,装机测试,时不时的掉电,后来再拆开,一个一个排除,后来把屏线按一下就掉电,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后来在屏线的下方贴了胶纸,装机测试OK,跟楼主说的很像。

网友:
我也弄过一次  是无线天线上绑的 那种固定胶带 我拆装了 起码5遍才 锁定  修机都没花那么久  当时也急死了

网友:
屏线导电???

网友:
装机也很关键呀

网友:
有的屏线就是导电的

网友:
屏线没装好民很容易造成短路的。

网友:
哥们 你还想装错啦 这个机器好像是屏线在C壳上面的 你注意下 这种情况很正常的 修好了装坏啦 很正常 所以修好了装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次序装错了  先装C壳 再装屏线 楼主要仔细

网友:
这台机器是c壳装上之后才压的屏线啊,不会导电的,楼主是把屏线压在主板上了吧?

网友:
兄弟,,这是你装错了,正确的装法是要把C壳装了之后在装屏线,,屏线装在C壳之上,,不是通病啊

网友:
拆的时候不注意,装的时候就容易出差错!

网友:
估计是犯了低级错误 。。没注意 装上没什么异常 可能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