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00 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型号:东芝L700版号:DATE5DMB8F0  REV:F
故障:原来是不触发的,现在变成检测不到无线了,而且感觉系统很卡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713-1-1.html
之前的故障在上面的帖子上。
开始换了个无铅的pch,检测不到有线网卡,后来换了个有铅的pch,后能上网了,重启后有时有线也不行,重新安装系统也一样。无线也不行了,悲催啊。
而且偶尔开机会档在0.055a位置(这个是什么情况),郁闷啊,有没有大神碰到这种情况,请大神指导我下。谢谢啦。

网友:
电流在0.055时,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估计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吧,应该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B:
这种故障好修的啊    电流0.55的时候  按时序走不就行了  先查供电

网友:
可能要换南桥了。

网友C:
这个机器 东芝设计麻烦0.55是刚过了CPU吧 好像是这样 看图查PWORGOOG信号吧 慢慢查吧 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网友:
是0.055还是0.55啊?

网友D: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基本是换了有线网卡后无线网卡自然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吧,应该没那么多问题

wlan,lan 都是在pch 的CLK部分。郁闷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好修的啊    电流0.55的时候  按时序走不就行了  先查供电

是在0.055A,关机后电流在0.02a这里,不是一般都在待机0.006a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东芝设计麻烦0.55是刚过了CPU吧 好像是这样 看图查PWORGOOG信号吧 慢慢查吧 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电流是在0.055A ,现在无线认不到。

网友:
0.055A是有时候会档在这个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基本是换了有线网卡后无线网卡自然就会好,

有线网卡是正常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在0.055A,关机后电流在0.02a这里,不是一般都在待机0.006a吗?版主

待机 0.01-0.06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待机 0.01-0.06都是正常的

哦,那这个现在找不到无线网卡要怎么量?还有喇叭会出沙沙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那这个现在找不到无线网卡要怎么量?还有喇叭会出沙沙的声音。

先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  不行的话  查一下无线的开启有没有  我碰到过好多机子 认不到无线 恢复下BIOS就行了 试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线网卡是正常的哦。

你不是说有时开机会不显的吗?换了再看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说有时开机会不显的吗?换了再看效果。

有时候按开机会档0.055A。

网友:
刷刷BIOS  如果不行还是桥的问题   遇到过这问题  做了两个南桥才稳定

网友F:
在做桥看看 ,查查信号都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按开机会档0.055A。

这么小的电流啊?那就不是了,我看成0.5A了,这个可是S0电压没有打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做桥看看 ,查查信号都出来没有

郁闷,现在安装个系统都好慢。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郁闷,现在安装个系统都好慢。不知道咋回事了。

笔记本搞好了??重新装个XP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搞好了??重新装个XP的看看

装的是64bit的win7,在安装驱动的过程,卡了好几个小时。我郁闷。现在所有功能正常,不知道到客户手上还会咋地。哎

网友G:
换上去的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上去的芯片有问题吧?

不知道,我换了两个HM65了,第一个是无铅的,估计是没有焊好,第二个有铅的,这个应该是焊好了的。现在安装系统卡在安装驱动那里,但是安装好后,其他功能正常,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要是我的话要先排除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没有换好吧  继续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