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0C 指示灯长亮不显示

楼主(2014-11-18):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DELL的 E2210C的显示器,通电指示灯长亮有时候不亮。拆机看了一下。5V 16V 正常 电容没爆的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先写个程序看看。论坛里找了一个 写上了。还是不行 看其他发的帖子说电容有不良的 。简单 全换了。通电还是不行。。。。 测量3.3V 正常 11171.8V 只有1.6V 更换1084 1.8后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9696-1-1.html
这个帖子也是1117 1.8V的的管子不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0090-1-1.html
这个也是。
估计是通病 发出来以后会节省点检查时间
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我试试把 好几个了 都是订的板子 我直接换的1117-1.8 还有1.8电容 拷机呢

网友(2014-12-18):
其实不是,直接把3.9的电阻去了就好,或者在电阻后加个电容也行

网友:
线性稳压器件容易损坏。

网友(2016-06-23):
电视机有许多1.8是坏的!!!

网友:
可能是管子的性能问题,换成1084 温度都要低很多,用1117有点烫手。

网友:
有通病的发出来方便大家 赞

网友:
1.8V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