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待机芯片1225c发烫

楼主(2014-11-18):
各位老师好 给华硕k550d 清灰,没注意是内置电池 可能是拔线的时候 不小心吧那里烧了 当时没注意到 等到清完灰之后 装机 不触发了 摸到1225c的待机芯片的时候 烫手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225c 装上之后 还是不触发 1225c 发烫 各位老师 给分析下 会是那里的故障呢

网友A:
芯片发烫 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了  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或者是芯片控制输出的电压有短路  芯片都会发烫的   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烫 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了  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或者是芯片控制输出的电压有短路  芯片都会发烫的  ...

谢谢你 我检查 检查

网友B:
1255C  记得 3 13脚是 VREG 3 VREG5  测下有无明显短路

估计你的板子有东西烧了

网友C:
热插板,估计是烧了什么地方,按时序查查,飞热的地方是重点

网友:
烧东西了,按时讯查查吧!

网友:
待机芯片1225c的线性3  5V供电负载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5C  记得 3 13脚是 VREG 3 VREG5  测下有无明显短路

估计你的板子有东西烧了

多谢 多谢 我正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插板,估计是烧了什么地方,按时序查查,飞热的地方是重点

多谢你 我现在就检查呢

网友:
待机发烫 也不一定是它坏啊 可能后级的东西烧了吧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
EC烧了,修到几台了

网友(2015-01-02):
你现在修好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和同样的问题,能分享下结果吗

网友:
楼主首先得找一个1225C的图纸 看一下是不是LOD3.3V   短路了 一般要是芯片发烫的话 就是输出的后继有短路

网友:
芯片发烫 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了,多数是有短路

网友:
1255c这个芯片我怎找不到他的PDF

网友:
换EC试试 运气好就烧得少 运气不好就慢慢查咯

网友:
同行拿来的,你还搞好吗,我现在在买待机芯片,结果明天告诉你

网友:
现在待机芯片装上去了,触发掉电

网友:
我也是这个芯片发烫测量三脚短路正在查PDF
可能是后极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