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4-11-18):
联想E40,板号DA0GC5MB8F0,没待机,开就,0。4到0。6掉电。有时又可以开,连续开都正常。就是断开电源10多分钟又一样了。

网友:
板子上有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A:
没待机,这个笔记本还可以开机触发到0.4-0.6?

网友:
别看正常的,要看不正常的时候。不正常的时候各电压有无。风扇架子是否坏。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 集成的板子是这么情况  后来 修好了 用一段时间 又不行了

网友:
待机芯片很容易坏,而且价格不菲。楼主琢磨着吧...

网友B:
掉电情况象是CPU供电没出来,看背面有大滤波电容吗,有就换了。

网友:
应该是滤波不好

网友:
这是典型的CPU供电异常引起的现象。重点查CPU供电电路及滤波电容。

网友C:
待机没有还能上电的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那个最先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情况象是CPU供电没出来,看背面有大滤波电容吗,有就换了。

E40 没有NEC大电容  0.5 0.6 可能有已经CPU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待机,这个笔记本还可以开机触发到0.4-0.6?

是的,就是奇怪了。掉电时,电压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奇怪了。掉电时,电压也都有。

,量各电路也都有电,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可以开的时候就可以连续开。断电源几分钟就一样了

网友:
先测全板供电 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没 待机怎么触发?

网友:
零件不良吧,仔细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情况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没修好!换板子了   700多大洋啊!坐等大神修复!

网友E:
这个掉电应该是显卡供电没有起来导致的,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没有还能上电的吗?

自动加电,自动加电后待机就正常了,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掉电应该是显卡供电没有起来导致的,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有时放在太阳光晒下也会好,就是自动加电,可能是待机芯片坏了,又没料。换板

网友:
今天突然又正常了,用了一天都没事。

网友:
看看内存贴纸下面的保险电阻断了没有。还有就是能开机的时候你测测各个电感,哪个地方的电感没有电压,不就查出问题了吗???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待机的电压

网友:
修好没有啊 修好没有啊

网友:
看一下内存旁边的那一个保险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