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hp640 usb 接口全部用不了 插上鼠标u盘灯不亮

楼主(2014-11-18):
   hasee hp640 usb 接口全部用不了 插上鼠标u盘灯不亮 ,拆开量了下,usb接口无供电,在 usb小板上测usb供电芯片,发现其六七脚的电压为2.2v,正常的话应为5v,量了下从主板到小板的这端电压也为2.2v,并且E-SATA接口也无法正常使用,接上鼠标,灯也不亮。
   为了排除是右边usb接口小板影响usb供电,没插主板和usb小板的排线也一样,排线主板这一端也为2.2v,心想肯定主板上有芯片把5v给拉低了?本想直接从光驱的5v给直接飞到usb供电芯片的六七脚,但心里没底?万一有问题 事就大了,只能扩大故障了 求大神解决

网友:
南桥问题啊

网友:
谢谢啊,还有就是触摸板还无法使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先把usb供电搞正常了  不要上来就说桥的问题啊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看是否有拉低还是导通问题。

网友B:
原本就是5V供电的,你拉个5V过去又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先把usb供电搞正常了  不要上来就说桥的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是那一块负载有问题,把电压给拉低了 ,因为一般的usb供电都是在待机电压正常后就会送到usb供电芯片的六七脚,然后再通过EC或南桥在开启usb供电。但是usb供电芯片的六七脚 是2.2v ,麻烦 再说还没告知客户呢?客户原来是换风扇的,来时客户给我说过这个问题 , 要修的话,再说吧,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就是5V供电的,你拉个5V过去又能怎样?

也对啊 ,拉个5v,也同样会拉低,关键是要找到拉低5v电压的部位

网友:
先修供电,测一下USB口的中间两根线阻值会不会偏低

网友:
查一下这条线路上的元件,尤其是有无滤波电容处于半击穿状态。

网友:
并不是说动不动就说桥的问题,但如果是全部都不能用,很大程度是桥,个人看法

网友C:
把供电芯片拿掉,直接飞个后继5V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供电芯片拿掉,直接飞个后继5V上去好了。

谢谢了,问题已解决,去掉usb的供电芯片,把从光驱过来的5v,接到原usb供电芯片输出的滤波电容引脚上,usb已正常工作,把神舟HP 650的图纸献上吧,具体的问题是把 5vsus电压给拉低成2,2v了,主板是广达的。

神舟 HP650 SW8 DAOQL6MB8F0.pdf

网友:
首先请楼主检查一下USB供电到没到,因为灯都不亮,很有可能是供电没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