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190a1 -l07不显示 最简单的屏维修

楼主(2014-11-18):
原故障时屏芯片烫手CM2709的屏芯片更换后无VGHP1电压 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六角的芯片控制的。也没翻图纸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样的屏拆掉换上OK 。这个是最简单的维修了不喜勿喷。不过屏有线。。卖不上去价钱了
图片不让发。 我在整小一点

网友:
屏出线了

还没清理呢 看起来很脏

就是这个小6角坏了

供电正常了

图片100K 一下才可以   文笔不好

网友:
朋友我正在搞这个屏,帮看下u1是什么东西,我这个u1烧了,谢谢了。

网友:
屏有线就不值钱了。

网友:
我的屏和你一样,就是u1烧了,帮看看u1是什么东西,能用什么代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