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电源电压乱跳,特来收二手可调电源一个

楼主(2014-11-18):
本人电源电压乱跳,特来收二手可调电源一个,有的QQ:574614715

网友A:
换个电位器就好了,何必收一个呢?

网友:
对,换电位器就可以,几元一个

网友B:
电位器一个才几元钱,为何不换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一个才几元钱,为何不换个呢。

几元钱的零件在整个维修成本中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笔记本维修都不成问题,一个可调电源难道不会修吗?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买电位器回来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位器就好了,何必收一个呢?

大神,求教下,我的安泰信3005Dm也是,有时正常,有时用着用着电压就下 降了,有时调完也上不去,是电位器导致的吗?     我一直以为内部散热修过导致不能输出足够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位器就好了,何必收一个呢?

安泰信的电源设计的很另类,电位器坏了,电压要么调不高 要么直接30V以上,当心点吧

网友:
晕死啊,经常修稳定压电源,一般都是金封3极管坏多

网友:
我的队员前几个月也是  在基地TB网买了几个电位器一起换 了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2014-12-25):
30V 10A可以不 兆信RXN-30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