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整个硬盘是如何加载模块来识别的?

楼主(2014-11-18):
ST 是上电之后是先读取那个模块,然后到那个模块呀,就像笔记本里面的时序图一样,

网友:
ST的资料就少些,WD就较多

网友A:
可能是你问的问题比较难于回答,估计在这里都找不到好的答案。

网友B:
其实不是,只是这两个论坛注重的是笔记本和主板维修,对于数据,一般都会跑到一个最大的数据恢复论坛去讨论,所以这里也就没什么人气!感觉数据恢复这个行业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懂的人基本都不会告诉!好多知识,就是一句话,一个指令,也能价值个几千上万。

网友:
希捷是一套复杂的固件系统,就像是WINDOWS系统启动一样,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我提供一个图,你们自己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只是这两个论坛注重的是笔记本和主板维修,对于数据,一般都会跑到一个最大的数据恢复论坛去讨论 ...

好像在说中国硬盘基地吧,不过,以前很多真正的技术,我看现在里面骗子和广告倒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问的问题比较难于回答,估计在这里都找不到好的答案。

无论是修盘,还是做数据恢复,都是停留在维修层面的,没有升入到研究每个模块的具体工作情况,毕竟不是做科研。就像你去问笔记本师傅,北桥是哪个电阻电容先工作,或者具体工作情况是如何的?因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判断北桥是否坏,知道如何更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问的问题比较难于回答,估计在这里都找不到好的答案。

也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发表在论坛,毕竟论坛是开放的,是大家共同的。

网友:
小俊罗工哪家强,(______)——填空题。

网友:
这种问题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毕竟如果只是靠经验和尝试是很有界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只是这两个论坛注重的是笔记本和主板维修,对于数据,一般都会跑到一个最大的数据恢复论坛去讨论 ...

确实,数据恢复这个行业相对保守,因为很多技巧性的东西,确实是几句话的事儿。

数据恢复,是个让大家又爱又恨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