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SP2208WFP,这块高压板有个东西流出红色液体,正常还是坏了?

楼主(2014-11-18):
之前发了个拆显示器的求助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79-1-1.html经过大家帮忙,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显示器撬开了,原来开始的时候撬错了,撬的是中框和后盖,怎么也撬不开,最后撬的中框和前盖终于撬开了,发现中框和后盖原来根本不用撬,撬开也没用。
好像三个地方有问题,大家帮看看除了电容鼓了之外还有其他问题吗?只发现电容鼓了,想用万用表测测,可我也不会啊。。。只会换电容。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买新的一起换了。第三张图那个方形的东西是变压器吗?表面的红色液体正常吗?

=================
多谢各位,先把电容全换了再说

网友A:
这不明显电容爆浆了,更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明显电容爆浆了,更换了也许就好了

第一张图里的三个是鼓了,后面的电容好像看起来没问题吧?
不过我是打算所有都换一遍了。其他的原件呢?麻烦看下有问题没?

网友:
电容换了就好了
第3张开关变压器上的是绝缘漆
浸漆后的残留

网友:
明显电容鼓包了,换电容吧!

网友C:
不要想太多!先把板子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再说。

网友:
huan了再说。。

网友:
看来是小小白呀,如果不行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换电容就可以了  不过耐压要一样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里的三个是鼓了,后面的电容好像看起来没问题吧?
不过我是打算所有都换一遍了。其他的原件呢? ...

楼主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换时要注意正负哦

网友:
明显电容爆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换时要注意正负哦

不是做维修的,打开看看,如果电容没坏我就没辙了。。。呵呵

网友:
不坏也用不久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太多!先把板子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再说。

这个是正道。

网友:
我回复贴子都是很负责任的!

网友:
lz  新手吧   先把坏件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