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pwm芯片不正常会烧U吗?

楼主(2014-11-18):
今天修主板,只插24pin能上电,同时再插上4pin的话一闪就灭,测量cpu供电上下管均正常,怀疑是cpu供电ic的问题,但没在意就上u了,am3的240,当时没注意,后来再用这块u的时候发现不跑码了,应该是烧了。在此求证,cpu的pwm芯片不正常会烧U?原理解释下。

网友A:
当然会烧了!芯片不正常输出电压可能会高就把CPU给烧了。

网友:
芯片不正常,有时候会烧CPU的

网友B:
闪掉电表示短路保护,如果芯片坏12V串路会导致烧CPU。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才1点多,你给它一个大基本的电压(12V)基本上烧了,个人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掉电表示短路保护,如果芯片坏12V串路会导致烧CPU。

这里的12V串路CPU供电上管DS级阻值对地短路会不会引起呢?

网友:
不正常是会烧CPU的

网友:
这个当然会烧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12V串路CPU供电上管DS级阻值对地短路会不会引起呢?

cpu供电处的上管我已经测量过了,都不短,我才敢上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烧了!芯片不正常输出电压可能会高就把CPU给烧了。

不是会过压保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处的上管我已经测量过了,都不短,我才敢上u的

查下供电IC工作条件。

网友:
表笔太粗。。。。总是点不到,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下供电IC工作条件。

表笔太粗。。。。总是点不到,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笔太粗。。。。总是点不到,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可以在表笔上直接弄个绣花针就行了,这样也方便跑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12V串路CPU供电上管DS级阻值对地短路会不会引起呢?

如果上管DS对地短路,电压直接到地了,不到CPU上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管DS对地短路,电压直接到地了,不到CPU上面去。

你说的12V串路这里具体是什么定义呢?

网友:
当然会烧CPU,是先烧管子,12串路了不就把CPU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会过压保护吗?

它要是还能过压保护的话,表明它还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管DS对地短路,电压直接到地了,不到CPU上面去。

如果上管ds对地短路,下管会过压保护而完全导通放电,所以电压直接到地了,瞬间的高压会烧cpu吗?cpu的pwm不正常为什么会烧u呢?难道过压了也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要是还能过压保护的话,表明它还没死!

你的意思是pwm坏导致没有过压保护,所以才有可能把u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