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捷波 X-BLUE P43VRMPWRGD不正常,电阻漏电

楼主(2014-11-19):
蓝色大板。

上电复位灯亮。
按时序来,先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PCI-E时钟不正常,为OV
返回来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查PG是否正常,
PG是有两个三极管Q13Q14 开关而来
Q13的B极连接一个电阻,再连接芯片的PG脚

测Q13的B极为0.72V

Q13的C极为0.83V ,不正常!

更换Q13
到了这里我自己点了几次最后故障又来了,怀疑别的有问题,
在次查PG信号的问题,发现Q13C极的上拉电阻R94 发黑,有点小腐蚀,
估计是漏电,导致Q13的C极为0.83V使第二个三极管Q14导通拉低PG信号了。
更换R94电阻后试机子没问题,当时换就没有拍照了

故障修复。
发了几个帖子都没精华,希望这个不要让我失望啊,虽然技术不高,
但是可是给新手们看看,希望你们加分
对了,这个板子很多是这个问题,还有如果把Q14直接拆除至高PG信号
可以亮机。但是会档代码,这个代码在跑过内存之后!希望你们修到最后是修复电路
不要拆除Q14,当然不排除有的板子不会。

网友:
上拉电阻R94 发黑会漏电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里Q14本身短路击穿也会出现本身低电平导通拉低PG信号,这里Q13的C极为0.83V,应该是上拉电阻漏电本身两端阻值短路过来的电压。

网友:
电阻漏电的还是很少的,也被你查出来了。

网友A:
发黑那是氧化,导致电压不足,如果是排阻可能漏电。

网友:
确实发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不容易呀,这都没加精太打击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
感觉楼主维修能力强,文字表达能力有所欠缺

网友B:
PCI-E时钟不正常.咋不去查时钟工作条件,反倒去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OWERGO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E时钟不正常.咋不去查时钟工作条件,反倒去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OWERGOD?

也可以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这里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VRMPG信号就是开启时钟供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主,不管如何支持下

网友:
那三极管,楼主是跑线出来的吗

网友D:
两个三级管的关系没搞懂 R94如果正常 Q14就不导通了?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那是氧化,导致电压不足,如果是排阻可能漏电。

是啊老徐一说我想起来了。

网友:
给力。。。。。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三级管的关系没搞懂 R94如果正常 Q14就不导通了? 有电路图就好了

不会的,只要确保Q13 本身B级电压正常就行,正常情况下上拉电阻本身也存在对电压有一定的阻碍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这里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VRMPG信号就是开启时钟供电的。

对的,谢谢

网友E:
有点乱 新手看不太懂

网友(2014-12-19):
引用 网友E:
有点乱 新手看不太懂

我表述能力差,多看几遍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又是经典贴子,图文并茂。

网友:
这是一个 VRM PWRGD产生电路,还有单三极管的
.请大家参考.有些电阻电容略.

网友:
电阻漏电都能查出,高手

网友:
讲解的很简单 查的时候肯定花了不少时间 修东西还是要细心

网友:
恩。 是啊。就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