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奇怪15V问题,示波器验证,但无解决方法,欢迎大神来解决

楼主(2014-11-19):
机器:GateWAY NV40
板号:DAOZ06MB8D0 REV:D.bin
现像:上电0.014 ,不触发。
检测:S5_ON为0V。    示波器测:按下开关,S5_ON先高后马上降低  这是为什么?后级拉低?还是EC保护?
         15V升压实测8-9V

15V升压处,取掉PQ27,PR120正常输出12-13V
                 安装新的PQ27,PR120处测得8-9V
                 示波器测:①当PR120处输出12V时,波形比较密
                                ②当PR120处输出 8V时,波形比12V时疏好多

按理说,待机情况下,后级无用电,待机芯片跳脉冲,输出电流较小的3-5V,
                              后级用电增加,待机芯片减少下管的开启,增加上管的开启,输出大电流。   但这样就影响了升压电路只输出8V左右的电压?
求大神解答,本图升压电路输出8V左右是正常的吗

补充内容 (2014-11-19 14:29):
感谢大家,机子修好了,,
自主升压的升压电容一端的脉冲波看接在哪,这个查证,15V升压处8-13V都为正常,后级用电少,15V处只有8V,   后级用电大,15V处可以测到12V,,由待机芯片决定的

网友A:
不正常!!!应为15V

网友B:
这个电压至少要大于9。5以上才算正常

网友C:
这个电压大于3.2V其实就可以上电,但你的故障应该是后极短路了。我遇到过。

网友D:
正常应该是12点几伏,pr117阻值正常吗

网友:
在实际电路中是升不到15V的

网友:
后极短路了

网友E:
典型的自举升压模式电路啊,但是升压的效果没有想象的好,正常的话应该是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自举升压模式电路啊,但是升压的效果没有想象的好,正常的话应该是12V左右

经查证,本图的自举升压中8-13V为正常,看后级用电多少来出8V或12V的,,可以不用修这自举升压电路,,
谢谢了,

网友:
修了之后,,是发现S5_ON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应该是12点几伏,pr117阻值正常吗

经查证,本图的自举升压中8-13V为正常,看后级用电多少来出8V或12V的,,可以不用修这自举升压电路,,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大于3.2V其实就可以上电,但你的故障应该是后极短路了。我遇到过。

这个就没注意,我这图最低是8V多,,,最后想明白这电路本身没问题的,是别的地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至少要大于9。5以上才算正常

我实测最低在8V左右,,后来才想到,这个电路设计的升压电路是由后级用电影响的,电路出8V本身没问题,我走进误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应为15V

经验证,此升压电路出8V是正常的,因为升压多少是由后级用电决定,,,用电大 到一定程度,就会出12V正常电压,,,   这电路本没错,是我走进误区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