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VITAS短路和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19):
板号: 纬创VITAS -07263
故障:公共点微短

一通打值之后 ,发现所有电感均正常,作为新手还是老老实实测量各个PWM的大滤波电容也没发现异常。再排除所有的上管还是没找到问题。。。。又不敢烧机。后来冷静想了一会思绪有点乱。特别是这板是饼哥的教学板。
后来把保护隔离的精密小电阻断开打值 发现是后级问题。装上去之后,断开每一路电感分别打值前端和后端。奇迹出现了。CPU供电旁边一个小电容挂了。
好了短路排除了,上电。量了下公共点有了,很开心哈哈,用万用表去量3V5V有没有。。
失望没有输出。怎么办呢?对,换神器来测测看。刚开始学用示波器还有点笨手笨脚的。亮度太亮了哈。3V很快掉下去了。

既然问题出在3V这里,从待机芯片开始。上电测量工作条件都正常并且发现3V上管G级和S级相连并且发烫。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了。
果断吹下TPS51125再量GS发现不通了。找料件换上去GS正常了。
继续上电哈,前面的问题排除了,感觉有点信心了。

3V正常了:

5V正常了:

到此3V5V搞定。

网友:
示波器用着就是安逸

网友A:
上管G级和S级相连并且发烫要是我的话,会先换上管再排除芯片故障。

网友B:
修的不错,有个疑问,CPU旁边的电容你是怎么确认是哪一个的?具体是哪个?截个图。

网友C:
都是被这帮小子乱捅坏的。。

网友:
示波器真好!

网友D:
不错,有思路就有出路。

网友E:
我这个华硕的也是,死活不出CPU电压,量管子的gd没问题,量gs有一组56欧,还没换,换了应该好了

网友:
不错,有思路就有出路。

我的泪为谁飞 -2 复制他人的话

网友F:
想问一下  断开各路电感量前后级是什么原理?

网友F:
每一路电感 是指的哪些?  各大 供电的电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有个疑问,CPU旁边的电容你是怎么确认是哪一个的?具体是哪个?截个图。

板子还给老师了,烧机的 那个区域发烫,再用万用表把周边每个小电容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被这帮小子乱捅坏的。。

嘿嘿,新手手抖。练过点球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还给老师了,烧机的 那个区域发烫,再用万用表把周边每个小电容量一下

截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思路就有出路。

谢谢老师们的培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  断开各路电感量前后级是什么原理?

打值,判断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一路电感 是指的哪些?  各大 供电的电感吗?

对,各大PWM电感

网友:
我想问  你是怎么知道是 CPU供电的一个电容坏了的 ????怎么测出来的 这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级和S级相连并且发烫要是我的话,会先换上管再排除芯片故障。

上管拆掉,打焊盘还是相连的。所以拆芯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华硕的也是,死活不出CPU电压,量管子的gd没问题,量gs有一组56欧,还没换,换了应该好了

管子拆掉。打波形看看,

网友H:
厉害 能查图纸会看示波器
jljin
迅维出来,这些都算基本要求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 能查图纸会看示波器
迅维出来,这些都算基本要求了

网友:
有波波很好,用波波也要用好啊

网友:
看起别人发贴觉得修的很简单,其实其中的过程与艰辛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网友:
谢谢奉献,受教了,新手学习下

网友:
大神们怎么看示波器正常

网友(2014-12-20):
有了思路就好修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修机要方便的多

网友:
基地里的抓波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