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方正FH560-TG通电指示灯闪

楼主(2014-11-19):
今天接两台方正FH560-TG。第一台通电迅灭,拆开发现电源板有4个电容鼓了马上换了上电正常亮机。
第二台通电指示灯一闪一灭的,拆开没发现明显的外伤。接上电源正准备测量的时候,发现指示灯不闪跳到橙色待机灯了,测了下电压也是正常的。
接上屏还是一闪一灭的,拔掉屏又是正常的,看来是屏的负载有问题。上论坛看了一下有说换电源板好的,会不会是电源板输出的电容不良呢,马上
换电接上屏一试正常了。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问题能引起好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电压负载差 带不动屏和高压 楼主这个是电容的问题啊 如果不是电容的问题 很难修的 一般我都用讯维的通用模块 改下

网友:
一闪一灭的还没碰到过,原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那个闪屏的是怎么样个屏法,下次我也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