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板子烧穿,简单飞充电,一波三折,请指教。

楼主(2014-11-19):
    小弟第一次发帖,听说字越大,越容易升精,嘿嘿。。。从迅维回来也有好几个月了,一直很忙,没啥时间来看帖子,跟别说发帖了。惭愧的很。。。
   今天一商家送来拆开的CQ42 板号:AX1,为什么会拆开呢,因为客户说看到冒烟了。。。接手一看,如下图:
     对,充电电路烧了。图太大我传不上去
   迅速拆下主板,观察无其他明显烧伤痕迹。测量公共点,短路。好,开始挖。。。挖了半天,再测,你妹 还短。再挖,使劲挖。好了,不短了。如图:(我忘了拍照。。。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测量到PL9(3VPCU)完全对地短。我承认我比较懒,直接割断后级。果然,后面短了。我确实比较懒,上烧鸡大法。。。你妹啊,EC这么烫。果断干掉,测量各处阻值正常,插上电源,0.01,3V5V都出来了,这就简单了,马上叫了一颗,KB3926 D2,我擦,这么便宜。才10块钱。干上去。插上电源,按开关,没反应。我擦,原来刚才割断的3V没接上。。。吓我一跳。好,接上。插上电源,电流飞到0.02马上掉到0.00,我还没按开关呢,你TM是在逗我么。按开关,没反应。我擦,搞什么飞机。(小弟因为维修经验不够丰富,在此走了不少弯路)断电测量3V,5V电感对地值都是12,搞你妹啊。芯片坏了?不会啊,刚才3V5V都出来了的啊,不对,在想想。3V5V的下管都被击穿?肿么可能那么巧,逗我吧。然后小弟在此纠结了半天,待机芯片被我干的惨不忍睹。此处省略一万字。。。再此测量3V5V电感的时候,恍然大悟,我怎么忘了。肯定是下管G极还有电,果然,重试了几次。通电,再用镊子放电就正常了。再次断开3V后级之后,3V5V依旧正常出来了。到了这里,小弟心理有点思路了,既然3V.5V后面没有短路,那肯定是芯片自己关掉了输出了啊。为什么会关掉输出,过压,过流,反馈有问题呗。断开后级就正常,反馈电路那肯定没问题。过压过流从哪来?肯定是从后面来的啊!果然,追查3VPCU后面。。。
   D11穿了。AD_ID由适配器19V接口直接过来,经过R90 100欧  R91 24.3K欧 分压。。。分你妹,其实就18.+++。接到3V。啪啪啪。过压。芯片持续导通下管放电。取掉D11,OK。开机上电,亮机。(小弟在此有个疑问,此处为何这样设计?没搞懂。为何有个19V流向3VPCU的二极管?我也曾怀疑R60不是100欧,而是100千欧。那么分压出来就是3.6V。但是,确实是100欧,而且取掉D11之后,就OK了。因为当时比较忙,没有去细想,也没去测过D11这边是否是18+。现在本本已经交出去了,也没机会去测量研究了。小弟的猜想是否正确,忘大神们指教。)
   维修到现在,就只剩下那充电电路的小问题了。不可能修好电脑就不管充不充电了吧。取两个N沟道MOS管,上管D极接19V,G接芯片14脚,S极接下管D极+相位角。下管G极接芯片17脚,S极接地。飞好线,检查没有断线。阻值正常。(由于什么图片太大,PDF的截图传不上去,下面是飞好线的图和上电的图。)
(图1是飞好后的线,那个坑我用绿油填起来了。图2是接好电池,电源头亮黄灯。图3是待机充电电流。图4是开机充电电流。亮机图片我忘拍了。。。)
   各位看官大爷,看完后。动动小指,别忘了加分哦。小弟囊中羞涩,下载分已不够,不然也不会熬夜来骗分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为何如此叼

网友A: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产生是不是通过充电芯片本身工作控制的呢?

网友B:
图片不够,要是图片够的话,可以加精了。

网友C:
那样飞线会不会过热啊?

网友D:
飞线应该最直接,因为你换上去的肯定是好的~不过线最好是无氧铜的,现在的铝包铜还是很吓人的

网友:
楼主好功夫 只是图片传的太少了 QQ截图在上传就不大了

网友:
厉害。。。。。。。。。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这样的文章如果能加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多来两张图片呗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以后不要把有损自己利益的话说出来,比如配件的价格 维修的费用。这样会让那些卖电脑的钻空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产生是不是通过充电芯片本身工作控制的呢?

是的,充电芯片居然没烧坏。。。

网友F:
其实我想说   字大了不一定就好  有图有真相  上图才是王道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够,要是图片够的话,可以加精了。

黄老师。。。第一次发帖,不怎么会搞,说图片太大,穿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飞线会不会过热啊?

本来我还想用漆包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应该最直接,因为你换上去的肯定是好的~不过线最好是无氧铜的,现在的铝包铜还是很吓人的

本来我还想用漆包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文章如果能加图就更好了

传不上去。。。本本已交出去了,也没法拍了。。。

网友H:
这字果然很大,还是红色的,看完我现在有点眼花,去滴眼药水,等下给你加分。。。

网友I:
如图就是没看到图,瞬间感觉呗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传不上去。。。本本已交出去了,也没法拍了。。。

我说的是电路图

网友:
很是强大啊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J:
呵呵,哥深夜发帖不易啊

网友:
目测是位有多年维修经验的大牛!

网友K:
楼主技术很牛,但是后3VPCU,是接通到芯片哪个脚,什么信号,把下官只接导通接地,希望楼主解释一下,我们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字果然很大,还是红色的,看完我现在有点眼花,去滴眼药水,等下给你加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图就是没看到图,瞬间感觉呗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哥深夜发帖不易啊

确实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说   字大了不一定就好  有图有真相  上图才是王道哈

中间是插有几张图片的,可是我传上去就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很牛,但是后3VPCU,是接通到芯片哪个脚,什么信号,把下官只接导通接地,希望楼主解释一下,我们 ...

3VPCU电压是连接EC芯片主供电引脚的,这个相当于待机线性电压信号,下管G级放电楼主这里可能是用镊子强行接地拉低G级工作电压来进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产生是不是通过充电芯片本身工作控制的呢?

充电芯片没有烧坏有很多原因,可能这里公共点只是微短没有产生大电流。

网友:
楼主太叨了!!有图会更叨!!

网友L:
楼主强悍 都烧穿了还能修好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楼主修的真认真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楼主强悍 都烧穿了还能修好 不知道稳定不

不知道,应该没问题吧,我本来想用台板的MOS管的。结果发现空间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应该没问题吧,我本来想用台板的MOS管的。结果发现空间不够用。。。

也可以用台式机MOS管,但是需要改下线路才对,因为这里笔记本充电电路采用的8脚控制MOS管内部电路就是台式机两个N或P沟道导通性质MOS管的组合 ,这里修改电路只要将台式机三脚MOS管 GDS级飞线到8脚MOS管对应焊盘GDS测试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台式机MOS管,但是需要改下线路才对,因为这里笔记本充电电路采用的8脚控制MOS管内部电路就是台 ...

嗯,是的。台式机的MOS管性能应该要好的多吧?

网友:
经验丰富,维修厉害!

网友:
话说有图有真相  有图方便我们看一些     修的不错

网友M:
这样做能稳定吗?烧那么严重我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做能稳定吗?烧那么严重我就直接不修了!

只要确保充电芯片工作正常就行了。

网友N:
烧穿mos管下面就一层高温胶纸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 这样飞线 时间长了 永不长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烧穿mos管下面就一层高温胶纸就行了吗?

也可以涂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涂热熔胶。

涂点绿油不是更好吗

网友:
太不容易了,要是我直接换主板得了,没时间修

网友:
我估计还会返修的,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O:
这么牛 还挖洞了 这样也行 不会挖掉别的线路嘛 !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么牛 还挖洞了 这样也行 不会挖掉别的线路嘛 !

没办法啊,不挖公共点短路=。=

网友:
字大写的好 就会成精不错 19V分压很正常的 我见过很多的 ACIN特别多 有的就直接分压得到的 呵呵

网友P:
觉得。。楼主技术又进步不少了。我还在原地踏步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PCU电压是连接EC芯片主供电引脚的,这个相当于待机线性电压信号,下管G级放电楼主这里可能是用镊子强行 ...

谢谢哈兄弟,很容易理解

网友:
为什么会关掉输出,过压,过流,反馈有问题呗    看了半天哎就这句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觉得。。楼主技术又进步不少了。我还在原地踏步

慢慢来啊

网友:
冒烟才有挑战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