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z0607ma,能用大块头的bta12-600b之类的代换吗?

楼主(2014-11-19):
如题,原来是一个磁疗器上的原件 to-92,跟三极管似的,控制30v交流电通断,爆了。
可惜竟然没有找到这个小东西,手里里一大堆bta12-600,大个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带换呢?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F3dfAOHNZTgw18td4eerkwQsk3cvpJOiR5tQ-m3kqxNiA28w92HSaT7o-1JjdcBmati6HUVJVh6TVDIc0j1Gf9Bm6FeimjlR1PNT6gfZd_

网友:
☆型号 = Z0607MA◇电流 = 1.0(A)
◇电压 = 600(V)
◇结温 = 125(℃)
◇封装形式 = TO-92
◇管脚排列 = T1-T2-G
【主要用途】变频电路,调光、调温、调速电路,电扇、洗衣机、饮水机、微波炉、空调等家用电器的控制电路。
【主要参数】
◎浪涌电流ITSM = 10A(50Hz)/13A(60Hz)
◎正向耐压VDRM> 600V
◎反向耐压VRRM> 600V
◎触发电流IGT(I/II/III/IV)< 5/5/5/15mA
◎通态压降VTM < 1.7V(ITM=2A)
◎直接代换其它品牌型号:飞利浦:BT131、POEREX:BCR1AM-12

网友A:
主要是触发电流的电压 600tw差不多

网友:
           是的,不同规格的双控硅的触发电流、触发电压参数有一定差别,网上查下比较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触发电流的电压 600tw差不多

感谢您的解答,就是不太会看这个参数,有点迷糊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12A 代换1A有点大材小用  ,bt131  1a60 mac97 可以 直接代换

网友B:
常用的声控灯里就有这种双向可控硅,找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声控灯里就有这种双向可控硅,找还是很容易的。

直接买了,不想费事了,谢谢!@

网友:
可控硅是不可以用三极管代替的

网友(2015-01-02):
可控硅类似于可控的二极管,不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