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硬盘电路板的维修

楼主(2014-11-19):
如题看了这么久,没有见有维修硬盘电路板的资料,我的希捷的500的盘通电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没法了就拆电路板测量电压马达的三个触角电压都是2v,我又拆一个250的盘测的只有两个脚是2v,用250的装上可以听到里面卡盘的声音,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我也想知,但没有人说过.

网友:
昨天有一个DELL4110的机子,进水了,拆开发现硬盘也腐蚀了,把主板修好了现在,硬盘挂了。。。我拆下来板子清洗过了,也没损坏元件,还是认不到

网友:
只是因为罗工的书一直拖到现在还是木有出版啊!有木有!这都11月中了啊   还是没影啊!

网友:
付出大于利益。所以没人做。赔本的买卖你做吗

网友:
电路板买个二手的才多少钱,你修一个要多少钱,芯片坏了你修得好吗?

网友:
就像主板的桥坏了,或BIOS坏了,IO坏了,有谁修过啊,直接换芯片的

网友:
很少有人修的  都是换

网友:
基本上直接换板的比较多。

网友:
电路板坏电机驱动芯片的比较多,但是,这个芯片没人卖,就算有人卖个芯片给你,你也不敢用,因为无法确保芯片是好的,如果,芯片有问题,直接就会烧坏硬盘的电机,这样硬盘就彻底完了。

网友:
硬盘电路板买一块的价格大概在20元,如果,平时回收一些坏盘,电路板是好的,就可以留存备用,电路板的种类很少,平时收集一些,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
电路板的维修,基本上换换稳压管,具体到芯片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
关键芯片太难找,找到也不敢保证是好的

网友:
厂家都把电路原理图视为机密,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