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笔记本电源内是甚么零件

楼主(2014-11-19):
图中那Q7晶体管,因看不清楚型号,面第一行编AL,第二行好似OC0C,QC
请问是甚么零件?谢谢

网友:
Q是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A:
查询到15条符合的参数结果   您以下看到的是三极管查询结果 QQ交流群及帮助:30017941

型号 代码 图形 极性 引脚排列 封装 集-射电压Vceo 集-基电压Vcbo 射-基电压Vebo 集极电流Ic 集极电流Icm 功耗Pc 频率ft 放大系数Hfe 内藏电阻 互补对称管 生产商 用途 元件后缀放大系数代码
(V) (V) (V) (A) (A) (W) min(Mhz) (Nom)(Mhz) min Typ max R1(K) R2(K)
BCX53-1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80 100 5.0 1.0 2.0 1.35 - 145 100 - 250 No No BCX56-16 NXP 1:一般的放大器 -
2SA1980EF AL 常规norma PNP B,E,C SOT-523F 50 50 5.0 0.15 - 0.15 80 - 300 - 700 No No 2SC5343EF AUK 1:一般的放大器 -
BCX53-1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80 100 5.0 1.0 - 0.5 50 - 100 - 250 No No  SeCOS 1:一般的放大器 -
2SA2167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60 60 6.0 2.0 3 0.5 - 65 150 - 300 No No  IDC-JAPAN 13C/DC转换,小电机,继电器,照明,电源 -
2SA2167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60 60 6.0 2.0 3 0.5 - 65 90 - 180 No No  IDC-JAPAN 13C/DC转换,小电机,继电器,照明,电源 -
2SA2167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60 60 6.0 2.0 3 0.5 - 65 55 - 110 No No  IDC-JAPAN 13C/DC转换,小电机,继电器,照明,电源 -
BCX53-1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80 100 5.0 1.0 1.5 1.0 150 - 100 - 250 No No BCX56-16 DIODES 1:一般的放大器 -
BCX53-1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80 100 5.0 1.0  2.0 - 125 100 160 250 No No BCX56-16 Infineon 1:一般的放大器 -
BCX53-1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80 100 5.0 1.0  1.3 - 145 100 - 250 No No  NXP 11:低VCE饱和电压,开关用途 -
2SB1000A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25 30 5.0 1.0  1.0 - 200 120 - 240 No No 2SD1366A Hitachi 1:一般的放大器 -
2SA1766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25 30 15 0.3  1.3 - 100 500 800 1200 No No  SANYO 3:高hFE通用放大 -
30A02MH AL 常规norma PNP B,E,C SOT-323F 30 30 5.0 0.7  0.6 - 520 200 - 500 No No  SANYO 1:一般的放大器 -
30A02CH AL 常规norma PNP B,E,C SOT-23 30 30 5.0 0.7  0.7 - 520 200 - 500 No No 30C02CH SANYO 1:一般的放大器 -
2SC5307 AL 常规norma NPN B,C,E SOT-89 400 400 7.0 0.05  0.5 - - 100 - 300 No No  TOSHIBA 11:低VCE饱和电压,开关用途
2SA1971 AL 常规norma PNP B,C,E SOT-89 400 400 5.0 0.5  0.5 - 35 140 - 450 No No  TOSHIBA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询到15条符合的参数结果   您以下看到的是三极管查询结果 QQ交流群及帮助:30017941

型号 代码 图形  ...

谢谢
那个晶体管你看得出编码是用甚麼型号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询到15条符合的参数结果   您以下看到的是三极管查询结果 QQ交流群及帮助:30017941

型号 代码 图形  ...

查到原来是2sa1900 ,这是甚麼三极管,有其它可型号可代用吗

网友:
Q7,Q表示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