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jianpan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1-19):
按住''''zhe个建 全都能用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外接试一下,如果不行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再不行就换EC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换键盘应该会好

网友:
很可能是BIOS问题,不行就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遇到过,先换个键盘看看吧。

网友:
直接换键盘替换,不行EC……

网友:
不是键盘就是ec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看一看好不好使

网友:
有没有量过看看键盘到EC断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