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了一个AP43+的主板的电脑,跑80.84.急求

楼主(2014-11-19):
  昨天一个朋友的电脑拿过来,说要装一个光驱,他的是老大水牛的机电,没有光驱洞,我就换了个机箱,结果换好不能用了,插上诊断卡不是跑80.就是84,显卡.内存都换过了。因为是朋友拿来的电脑,我当时就没有开机,他说拿来的时候还可以开机听歌呢!现在说不清了。。 在线求回答了。

网友:
没有人帮忙回答吗?

网友A:
不做修前检查就是很吃亏。
楼主别急,先把主板抬出箱子,最小系统法点一下。

网友:
遇到这种事真麻烦。试给COMS电池放电,不行再检查下IO芯片和南桥吧

网友:
把光驱卸了,清空COMS。可能主板光驱设置不对或主板管理光驱的那块有问题

网友:
看代码这主板是已经亮机了......真不行你打下偶合电容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修前检查就是很吃亏。
楼主别急,先把主板抬出箱子,最小系统法点一下。

楼主说得对要做修前检查

网友:
要修前检查,是维修常识

网友:
这真的是自己说不清,教训没什么。

网友:
试下不装机箱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现在如果超过100块的修理费,不如直接在X宝上搞一块二手的,也就这个价。

网友:
应该是进系统了查下外设最小系统测试呀

网友:
80是显卡不过,擦擦显卡金手指试试吧

网友:
这种事有时亲戚都不能信,所以还是按流程来的好,要不你换回原来的机箱看看

网友:
CMOS 电池放一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