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6736-HC9

楼主(2014-11-19):
开机显示LOGO图标没事   一传信号就亮度非常暗

网友:
高压电路保护了吧

网友:
可是LOGO图标和无信号显示正常啊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程序的事 有BIOS程序刷写一下

网友:
查VGA接口电路那块!

网友:
刷bios程序试一下.

网友:
这个拆开 接上信号 看看背光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看看按键是不是连按键了      如果开关没事看电容之类的有木有明显坏的     如果没有把驱动板子上24芯片 清空一下(不知道你这个有木有)  再不行刷程序   再不行换个板子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程序的事 有BIOS程序刷写一下

可是这个BIOS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