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修过伺服阀

楼主(2014-11-19):
客户拿给我一个伺服阀,说是流量控制有问题,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穆格的?流量不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穆格的?流量不受控制?

力士的修的多穆格的没修过 不受控一般都是压力探头坏的多

网友(2014-12-23):
工控产品吗?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