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怪现象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1-19):
单插一条内存没事,同时两条插上的话会找不到显卡,就是设备管理里面没有显示卡这一项。两个卡槽都单试过。也怀疑过内存兼容问题,特意又找了一条好内存试过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下哪里的问题。

受到警告 2#

网友:
还没有回答你问题呀——那我可要坐沙发了哟。

网友A:
换两个一样的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两个一样的内存试试看。

你的意思还是内存不兼容导致的吗?

网友:
是不是插槽的问题  我这新电脑A85主板 插两个内存就开机黑屏 换了几块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  学习楼主~

网友B:
内存加上 重新装系统。

网友:
装win7系统    不行加焊下显卡  在装win7系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加上 重新装系统。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WIN7调到高性能试试 节能的时候默认集显 的确找不到独显  你这台多半是软件问题

网友:
考虑下显卡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看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直接更换原条一样频率的内存条,装个WIN7 64位的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电脑,插一条内存在两个插槽上,都可以用,但两条同样的内存组成双通道蓝屏!现同求思路!!

网友:
查一下看是不是槽子的问题,要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C:
没有呢!没头绪  今天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呢!没头绪  今天在试试!

修好麻烦发发结果,这个有意思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是这个机子通病是桥爱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