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慢重启系统快

楼主(2014-11-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的说是开机差不多要5分钟左右屏幕才量进系统而且把电脑盖合上待机 在开机也要敲击空格键很长时间才开  拿到机器我看了下是XP的系统而且此机器是双显卡的 在XP系统下只能显示集成显卡 不能显示独显 。我让客户把机器留下 我给他装了个win7系统 还是不认独显,我问了下联想工程师说是恢复下BIOS默认值,恢复后可以显示独显。于是把驱动装上用QQ管家优化下,关机在开机问题出来win7LOGO出来后就一直黑屏等了差不都有个1分钟才显示鼠标箭头 接着进系统要了1分半钟 。不过点击重启却时间只要40秒 黑屏时间也短

网友A:
硬盘测了没有

网友:
纠结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一般换个硬盘 或者换个系统就好了  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学习~~

网友B:
重点在显卡电路模块或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显卡电路模块或者显卡驱动

不管是集显还是独显我都是下载联想官网上的原装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了没有

手机笔记本硬盘卖了还没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机笔记本硬盘卖了还没进

测一下客户的硬盘  有没有坏道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换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客户的硬盘  有没有坏道

你不是说我还真忘了谢谢提醒 不过客户已经那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我还真忘了谢谢提醒 不过客户已经那走了

告诉他  你还没测完呢  让他拿回来

网友:
把BIOS优化一下不行吗?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遇到比较多了

网友D:
检查下风扇出风口是否堵塞,温控电路是否正常,温度过高,引起CPU降频,导致进系统时间长,这种故障修过一两台。

网友:
如果是我,我驱动全部在官网重新打上去!

网友:
换块测试硬盘装个系统试试,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风扇出风口是否堵塞,温控电路是否正常,温度过高,引起CPU降频,导致进系统时间长,这种故障修过一 ...

怀疑过温度搞但是客户没在也就没有拆机只是用鼓风机吹了下 而且受灾风口试了下也没有感觉到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他  你还没测完呢  让他拿回来

客户等着用其实在系统里也就是正常使用没有其他的较大的故障 就是开机黑屏时间较长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儿   你吹下试试

网友:
所有外设全部去掉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