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N68-S3 UCC 这个主板加上显卡显示一顿一顿

楼主(2014-11-19):
PE 和系统下都是 看着有点像刷新频率低 有遇到这情况的么 支支招

网友:
华擎N68 好几年前的主板了吧  我记得能开核的主板 cpu130单核 开核  没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学习学习

网友:
分辨率没设计好把

网友:
分辨率设为1024X768的吗?还是因为硬件加速额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有时驱动有问题也会如此,或者内存小了

网友:
你的显示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
建议修显卡吧

网友:
显卡驱了  我换了3个显卡 都一样  集显就OK 昨天装机器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