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楼主(2014-11-19):
昨天来了一台ACER 4736ZG 的机器,故障是:花屏带死机
换过NEC  大电容,不行 还是花屏死机,早上压过显卡,还是没用,

求大神解释

网友A: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  不行再看看显存

网友B:
干下显卡再试,这种花屏的跟大电容关系不大,当然你可以再加两个电容试下,我感觉最有可能的还是显卡可能存在虚焊

网友C:
大的电容没换好  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  不行再看看显存

显卡我做过,还是没好  一直花屏  ,显存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的电容没换好  还是很有可能的

用万用表测过,换好了  还是花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干下显卡再试,这种花屏的跟大电容关系不大,当然你可以再加两个电容试下,我感觉最有可能的还是显卡可能存 ...

大哥,显卡我都做过一次了       至于加电容还没试过
  但感觉不会是电容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显卡我都做过一次了       至于加电容还没试过
  但感觉不会是电容的事

往往都是我们感觉不可能的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