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讨论一下目前IPAD 遇到的技术难题:焊接

楼主(2014-11-19):
相信现在维修过ipad的技术员们,都修过不少ipad mini1、2了吧,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对我们的维修事业做一份贡献。好了,说正题:
ipad mini的尾插 和触摸屏,相信很多人都换过,技术难度相当高,触摸屏,带home键,以及ic芯片,很贵,
首先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触摸屏:就是最外一层的触摸反馈的玻璃屏,也叫 外屏、玻璃屏、触控屏。
液晶屏:在触摸屏下面的用来显示图像的屏幕,也叫 内屏、显示屏。
IC座子:触摸屏和主板间的一个中间件,拆卸原装屏时是焊好的,也叫总成座子、小板座子。

拿过的朋友都知道,台产的触摸屏总成都要一百八,原厂总成更贵,但是,非总成就很便宜,不带ic焊接,上个图:
就是这个68pin的接口,排线上有密密麻麻68个接触点,每个接触点要焊接到位触摸才行,焊接不到位还导致HOME键失灵,开关键失灵。而且,焊过的触摸屏不保。
换屏时,如果此时你已购买一个带座子的有保的触摸屏,插在主板上,测试没问题后就可以直接安装了,但是很贵,贵的原因是卖家保证屏幕上无盲点,边缘的磁性开关也是有效的。所谓的保不保就说的是这两方面。由于触摸屏是需 要焊接的,由于非官方焊接,有时会出现屏幕上一部分区域出现盲点(就是触控无效的点),据说出现此问题的几率超过70%。
在这里,就讨论一下,大家平时都怎么换?
我先说下我的,我都是换触摸,在焊点上摆0.3mm锡珠植锡,在进行焊接,但由于塑料和固定不好的问题,经常要反复做多次才好,很费人力和时间,风险也很大。

网友:
这个还没接触过

网友:
看见别人焊过,就是直接焊的,确实不好焊接,有时会焊好几次,好像没什么好方法,你这个植球的办法没见过。

网友:
两边都镀上锡刮平,对齐了之后,烙铁从上面烫就好了。我觉的焊起来挺容易的。

网友:
焊过一次,烙铁两边上锡,涂好焊焊油,对准孔位,一下就焊好了啊

网友:
现在在两边的焊盘加上锡    焊盘对准  先加焊两边固定。

网友:
嗯!帮搞手机的朋友更换过一次呢,细心一点还是可以的,2边要对整齐,涂点阻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