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3147)BIOS 触摸屏

楼主(2014-11-19):
具体请看图。

板号:
13270-1
WFH9R

EC:
NPCE285PA0DX

网友(2017-06-13):
转下停  转下停  下载试试

网友A(2017-09-14):
不定时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和bios有关系吗

和BIOS有关系,BIOS文件里ME模块出问题了就会这样

网友:
重启不了,重启的话,电流0.017   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
USB 不能用 触屏不能用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8-04-03):
我的不同,EC是25L1006:):):)

网友(2019-03-07):
这个机键盘进PE有用进系统不行。。有谁知什么问题。。BIOS和EC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