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接电池进系统一分钟掉电,不接电池正常

楼主(2014-11-19):
东芝L700接电池进系统一分钟掉电,掉电后可开机同样掉电,不接电池,开机可以正常工作!NEC电容我已经更换,故障依旧,烦请各位大侠指点下一步维修思路

网友:
进系统掉电  首先排除散热   鲁大师先跑一跑

网友:
电容没换好?

网友A:
东芝的掉电通病就是大电容引起的,注意有没有大电容,在CPU背面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联想有一款机器,也是接电池几分钟就掉电,不接电池就正常

网友:
不明白你这个掉电怎么还和电池有关系,我上次修了一个也是掉电的L700,我是直接加的电容,并没有换NEC,现在也没有返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掉电通病就是大电容引起的,注意有没有大电容,在CPU背面

哥哥,人家都说换过了

网友:
NEC大电容,跟那个L600一个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人家都说换过了

哦,没仔细看,换的什么规格的电容嘛?

网友:
可能没换好

网友:
最好,换330的

网友:
应该没换好。

网友:
我换了6个330的

网友:
隔离管子不良冷啊

网友:
告知下各位后来涛了个电池ok

网友:
遇到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