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duel 和3v duel 产生原理

楼主(2014-11-19):
GA-MA785GM-US2H 这张图中的一块电路,有点问题,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互相进步!
5v duel的产生原理,前面的电路都明白,就是最后那两个小芯片的作用,是什么作用?

再有就是3v duel为什么要用 5v duel 来转换得到?我理解的是atx上直接提供3.3v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得多费事,转换得到。

图纸发一份,如果想看原图的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给点大洋我 ,包你你对965-X58 5VDUAL没有半点疑问

网友A:
后面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用于在待机和开机时切换5VDUAL电压输出。3VDUAL是待机供电,用5VDUAL转换在不同状态得到的供电电流不一样。

网友:
电流大小不一样,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要问主板的设计工程师了,为什么费那么多芯片,转过来,又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用于在待机和开机时切换5VDUAL电压输出。3VDUAL是待机供电,用5VDUAL转换在不同状 ...

管子的电流不是应该由d极流向s极吗,为什么q30和q31是从s脚进,d极出?还是电路图的2、3脚和实物是相反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最简单的,建议楼主去实地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用于在待机和开机时切换5VDUAL电压输出。3VDUAL是待机供电,用5VDUAL转换在不同状 ...

根据管子沟道导通性质不同分为P和N沟道,所以管子的输出电流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有空多去看下关于电子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用于在待机和开机时切换5VDUAL电压输出。3VDUAL是待机供电,用5VDUAL转换在不同状 ...

正是这个原理,5VDUAL转换成VCC5V时候对应工作电流值要比5VSB大,才能带动USB接口等相连负载设备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下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管子沟道导通性质不同分为P和N沟道,所以管子的输出电流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有空多去看下关于电 ...

n沟道为高电平导通,p沟道为低电平导通,可是貌似这两种管子都是从d极流向s极吧!

neco -2 P沟道输出电流方向是D级到S级,而N沟道电流.

网友:
主要是保护

网友C:
还是到实地来学习吧 你会学到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到实地来学习吧 你会学到很多的

我很想去,不过我觉得去那里学完也需要实践才能将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我现在最缺少的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