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A69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19):
我是一个修显示器的维修人员,同时兼学修笔记本主板与台式机主板。。没有办法显示器就像是一块狗皮膏药一样挥之不去!!这段时间是淡季 闲来无事就自己修修主板 笔记本主板。。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啊。在高手的眼里,我今天说的也许不值一提,但是我想说。这是我自己根据自己的了解慢慢摸索出来的。比师傅直接告诉自己的更记忆深刻,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到才学没多久的学弟学妹们。。。。
顺便求个下载分。。。要穷死了!!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谅解!!

LENOVO REV:2.0 L-A690
拿到板子一看,我擦 修过的!

两个内存供电的下管没有(Q19 Q25)。。
内存供电旁边还有个电容怀孕了(C15)!
好吧,老老实实先把该换的电容换了 把缺少的零件上好
开机还是不触发

查IOW83627DHG开机时序为
68-67-73-72

67脚发往南桥的信号没有(正常情况下应有3.几V按下开机键电压会从高电频跳为低电频,松开按键电压回升)
换了IO触发了
开机还掉电。。
看那个样子很像是有短路。
结果查到内存供电上管(Q20)控制极对地阻值为25欧
怀疑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芯片型号为MS-11取下芯片果然不短路了
恰好店里有一块一样的废板子
换上开机 测试OK

由于刚刚搬了维修台 还没装上显示器。 所以没上屏的图片

网友A:
新手维修思路还不错,67脚发往南桥的信号没有这里也可以用镊子挑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或断电测量对地阻值情况判断IO故障。

网友B:
自学不易呀,帮你定一下

网友:
看来你不是小白,继续发帖,显示器的也行,让我们共同进步才好

网友C:
楼主自学的本领相当的强悍   自学是要面临很多的问题的  为楼主自学赞一个   不过可以去基地进修一下   会让你能力大增的

网友D:
请问楼主如果不用诊断卡、显示器如何知道板子修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学不易呀,帮你定一下

谢谢,刚才又修道一块板子MS-7369 VER:1.1故障与联想这块一样点一下就掉电!!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也是MS-11但是芯片没有了。淘宝都找不到。。 这不是看到钱也挣不到嘛。。。。。。看来这个芯片很冷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手维修思路还不错,67脚发往南桥的信号没有这里也可以用镊子挑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或断电测量对地阻值情 ...

谢谢,受教了。。。当时想到是IO没有产生电压,没有去想是不是南桥拉低了电压。。。。还好就是IO的问题 要不然又要浪费时间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刚才又修道一块板子MS-7369 VER:1.1故障与联想这块一样点一下就掉电!!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也是MS-11 ...

这个芯片不好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如果不用诊断卡、显示器如何知道板子修OK了?

我就是用的诊断卡啊。。。我不是用的诊断卡是什么?? 跑码了啊 D0 D1 D5 2A 38 85 滴的一下 亮机了啊。。。。显示器还没搬过来我拿什么点?? 故障是不触发。。其他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F:
LZ你跨界了,不过有基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受教了。。。当时想到是IO没有产生电压,没有去想是不是南桥拉低了电压。。。。还好就是IO的问题  ...

换了IO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跨界了,不过有基础就行

虽然说驳杂不如专精。。但是就目前修显示器的价格来看。。。如果我再不跨一下界迟早会被饿死的哦。。。。我们这边显示器维修 才几十块钱一台。。。而且还有很多商家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学不易呀,帮你定一下

可以试一下用其他常用的芯片对照应用电路改

网友:
修显示器就比较简单,很多直接改板,但是主板还是挺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维修思路还不错,67脚发往南桥的信号没有这里也可以用镊子挑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或断电测量对地阻值情 ...

建议很忠恳,这样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H:
我有一块跟你这个一样的型号,开机显示到LOGO 过后就自动重器起了,桥重新换过了,也一样。BIOS也刷过了。现在还没弄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无法下手了。。。供电又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建议很忠恳,这样对新手很有帮助。

嗯,给我的建议加点分数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学的本领相当的强悍   自学是要面临很多的问题的  为楼主自学赞一个   不过可以去基地进修一下   会 ...

豪情空见哥,你给我抓到就别想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给我的建议加点分数吧。

热烈表扬你的品德高尚。经验丰富

网友:
自学不易    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块跟你这个一样的型号,开机显示到LOGO 过后就自动重器起了,桥重新换过了,也一样。BIOS也刷过了。 ...

开机显示到LOGO 过后就自动重器起了!一般都是外设问题引起的。

网友:
LZ没加散热器,小心烧了

网友:
在论坛久了,这点功力都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豪情空见哥,你给我抓到就别想跑

你是哪位哦!我怎么不知道你!!!!!!!报名上来!!

网友:
对新手来说,你已经是高手了!!值得学习!!有没有图纸一起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维修思路还不错,67脚发往南桥的信号没有这里也可以用镊子挑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或断电测量对地阻值情 ...

新人表示,不是挑不起来,就是掉焊盘,更甚的断脚

网友:
学习了   但是这个芯片不是那么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如果不用诊断卡、显示器如何知道板子修OK了?

我如果没用诊断卡 那么板子上插的是什么???上面有图 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