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不同品牌相同主芯片的液晶电视主板,它的屏参程序可以通 ...
[TCL]
不同品牌相同主芯片的液晶电视主板,它的屏参程序可以通用吗?

网友(2014-11-19):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芯片

网友:
一般不可以

网友:
这是不行的。一个批号不同,就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这是不行的。一个批号不同,就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不可以通用

网友:
不可以通用的,如果使用的显示器信号线是相同的,屏幕大小相同,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如果能通用的话,就不用设置了

网友:
好象不能吧

网友:
不可以的!主芯片只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有些辐辅功能不一样。

网友:
不通用的绝对不行

网友:
硬件不一样 软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行滴。不同品牌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2014-12-19):
不行的吧。不同品牌的程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