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3.1掉电

楼主(2014-11-19):
k43ly 3.1.开机不到10秒就掉 了。谁有遇到过吗

网友:
我华硕的修复率好低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会有不触发,触发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亮机掉电

网友A:
缺电压保护了,华硕有专门的保护电路,查那一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不行再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待机有       保护了    查3 5V是不是后极短路或者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保护了,华硕有专门的保护电路,查那一块

你有遇到过吗?缺电压保护在哪查我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       保护了    查3 5V是不是后极短路或者滤波不良

我有换过io用了10分钟又不行了

网友C:
看看IO的条件正常不  比如LID 开关这类偏低不

网友:
触发后  在没掉电前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测各大电感   也可以先对各大电感进行打值  另外再发求助贴 最后注明一下 电流多少 做过哪些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IO的条件正常不  比如LID 开关这类偏低不

LID  开关偏低的话 怎么可能触发  楼主是触发后会掉电 请仔细看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D  开关偏低的话 怎么可能触发  楼主是触发后会掉电 请仔细看贴

怎么不可能触发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可能触发  ? ?  ?

LID电压不正常  EC不会发RSMRST给桥 既使你按开关桥也不会给你上电的 LID是上电的必要条件之一  你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D电压不正常  EC不会发RSMRST给桥 既使你按开关桥也不会给你上电的 LID是上电的必要条 ...

这些我N早就懂了  你没遇见过开关电压偏低引起的掉电? 看来版主仍然处在理论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我N早就懂了  你没遇见过开关电压偏低引起的掉电? 看来版主仍然处在理论阶段。。。

哈  我没遇见过的多了  谁敢自认遇见过电子产品的所有故障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我N早就懂了  你没遇见过开关电压偏低引起的掉电? 看来版主仍然处在理论阶段。。。

前两天修到个DELL 1320独显,暗屏,LID为0引起的。所以LID为0不能开不是肯定的。

网友:
开机不到10秒掉电是能亮还是不亮掉?换EC好了10分钟是什么意思啊?能亮10分钟吗?然后又掉了?

网友E:
先裸板开机!排除外设影响。看各供电有没有缺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值得学习

网友:
都有道理  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华硕A460P的机子,隔离处保护了,也是开机几秒钟掉电,有时候都能进XP界面了,后来干脆把保护干掉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不好修,但华硕机器电容经常出问题,换换桥和EC边上的电容看看

网友:
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裸板开机!排除外设影响。看各供电有没有缺的。

我裸板测试过。还是一样的。  好像每次去回复帖子都有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