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灯就开始闪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4-11-19):
宏基 AL1916W 电源灯就开始闪显示屏不亮  请教?

网友:
是显示器吗?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先查电源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板容易出问题 一般都是电容鼓包导致的 !!!!

网友:
电容鼓包啦

网友:
电容鼓包啦楼主

网友:
闪灯不亮 先想一下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多点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网友:
见过电容鼓包的,楼主拆掉了吗

网友:
电容 滤波不良也会导致

网友:
电容鼓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