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插电源自动通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4-11-19):
同行送来一块华硕主板P5G41T-M LX 说自动通电不跑马,放到这里就走了。由于空闲就立马拿个电源插上主板就开始检查,测试跟同行说的一模一样的问题。(自动通电的时候)量CPU电压1.0V,内存电压1.2V,北桥电压1.1,南桥1.4几V的电压,感觉这些电压都有点不正常。 可能缺少点不稳引起各个电压不正常,心想按着平常的维修自动上电的很有可能是IO问题,换了就好了。原IO型号是W83627DHG-A,换了一个W83627DHG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奇怪了,后来在论坛上面讨论说822的排阻有问题,具体没有所明是那个排阻的问题,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换吧,那得花费多少时间, 就在网上找到一份点位图下载下来研究,都说822排阻有问题,那我就从IO这边工作条件查起,查到一个822排阻的确有问题阻值偏大。立刻找了一个822排阻换上去,插上电源不自动通电了,心喜一下呵呵,难道好了,拿镊子触发一下诊断卡跑d0,98. 不过内存的现象,处理内存插槽和内存还是一样的。 咦,这是什么问题呢?在查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了,怎么还工作呢?修累到了,休息一下抽根烟在来慢慢修,抽完烟接着修。想了一下跑DO,98是不是之前换IO没有焊接好, 查了一下没得问题呀!仔细一想,换了一个822的排阻不自动通电了根换IO没得什么直接关系,我就把原来的IO换上去,在触发跑马了,诊断卡上跑D5、2A了 显示器终于显示了。  修了半天整理了一下IO/W83627DHG不能W83627DHG-A,下次在修到这样的主板一定得注意了。   第一次发帖口才不好,望同行不要见笑。

网友:
83627dha  a本来就不能和83627dha互换,不然会出一些古怪故障,比如鼠键不能用。

网友A:
现在清楚了,不能兑换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个死了

网友:
822看来问题真不少

网友B:
这个822算是通病吧

网友:
看到华硕的板  都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822算是通病吧

这个主板自动通电,基本上算是通病。

网友:
这么坑  华硕的主板怪问题好多

网友:
不同型号的IO不通用……

网友:
华硕主板就爱坏822排阻…。

网友:
所以说为什么维修华硕的主板怪问题多呢。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通病!应是电阻的功率偏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清楚了,不能兑换的

是IO/W83627DHG不能代换W83627DHG-A!

网友:
I/O边上也坏822,看来ASUS的板修不出来就换822

网友:
下载了 解压 无法打开怎么回事

网友:
华硕就是爱坏822排阻

网友:
华硕好多都是822排阻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C:
功率变小的同时。822 本身内部阻值也会变大。
阻值变大不敢说,功率怎么还会变小呢?

网友:
是不是可以测跳变 先测 触发排针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IO到ATX14脚 你这板822是不是IO到绿线之间的元件啊 求解

网友:
为什么华硕总爱坏822呢?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吗

网友:
这故障 你收下论坛应该都有,也得顶你一下啊 哈哈哈

网友:
华硕822太爱坏了

网友:
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肯定是IO问题,华硕的就不一定了,一般是IO边上822的问题,还有一般同型号的IC后缀不一样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822排阻坏的很多

网友:
给你24个赞

网友:
的确,华硕的822老爱出问题,我也遇到不少了。

网友:
这样的我也修到过,谢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