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40笔记本 声音怪问题

楼主(2014-11-19):
这个笔记本摔过 耳机接口摔坏了   开机一切正常  就只是没有声音

拆机测一下喇叭有阻值   把麦的接口换到耳机上来 一切正常   本来想交给客户的  但麦没有 就想修就修完美一点吧  结果……。

先订了一个耳机接口  料板少没有一样的   《来了以后装上去》  开机喇叭没有声音   插上耳机 提示耳机插入   然后耳机有声音  喇叭也有声音  把耳机拔掉  喇叭还是有声音   但是全是杂音
以为是麦的问题    把麦的接口拆掉  还是一样 。

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啊    开机没声音  插耳机 后 都有声音 还是杂音
然后喇叭和耳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一个喇叭试下吧。。或者看下切换电路。。

网友:
把麦克风接口也干 掉

网友:
麦可风接口取掉了   我有一点不明白 怎么开机没有声音  接一下耳机就有声音了  而且拔掉耳机以后喇叭还是有声音的

网友:
看看切换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耳机的电路

网友:
应该查一下功放芯片电路.......

网友:
还是接口问题吧   接口一样的吗

网友:
8成是功放。。2成是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