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胜利VC97 调到蜂鸣档就一直响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19):
胜利VC97  调到蜂鸣档就一直响  是什么问题  求大家帮下    多谢

网友A:
你没说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表笔接在一起了没?

网友B:
表坏了,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表笔接在一起了没?

表笔 没接到  都拔了   一打到蜂鸣档就响 一直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坏了,有什么好说的

那里坏   可以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里坏   可以修么

重新买一个吧 ,胜利VC97万用表也不贵。

网友D:
其它各档都正常吗?拆开看看转换开关触片状态。这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吧 ,胜利VC97万用表也不贵。

修不了么  才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各档都正常吗?拆开看看转换开关触片状态。这是图。

其他都好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各档都正常吗?拆开看看转换开关触片状态。这是图。

拆开看发现400mA的保险断了  还没去买来换 换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了么  才一年

拆开看发现400mA的保险断了  还没去买来换 换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各档都正常吗?拆开看看转换开关触片状态。这是图。

400mA和10A的保险都 烧了    电压  电阻  二极管  也是为零   应该是里面的电路有问题了   该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用蜂鸣档量较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