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 盘符乱了。。。

楼主(2014-11-19):
重装一台电脑 用u盘pe准备还原发现第一盘符为D,用硬盘安装器还原也是第一为D(可以还原没?)
大家说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后来用光盘pe还原就好了,但用u盘pe的问题仍搞不清楚。。。。。
电脑

网友:
是你的PE占用盘符C吗?

网友:
有时候 进了PE 可能U盘 或者光驱 自动占用了C盘

网友:
PE把C盘占用了、用windows安装器把引导分区选成D盘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直接装 一般没有问题 注意 要备份哦